PCB过炉后翘曲的原因

楼主(2016-01-04):
        样品板翘导致BGA锡裂,一般都有哪几种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可能原因:1、PCB设计问题,层叠不对称,残铜率差别太大;2、生产问题。

网友(2016-03-08):
    板材加工烘烤不够  PCB设计原因:层叠不对称   残铜率差别太大   可使用网格铜解决

网友(2016-07-07):
    叠层不对称,残铜率差别太大,同层普通不均匀,器件摆放不均匀

网友(2016-08-08):
    生产都是用大拼版生产的1.设计问题:对称层的残铜率差别大。2。拼版不对称。3,生产工操作不当

网友(2016-10-08):
    我是来看回复的

网友(2016-12-19):
    炉温设置的对吗?

网友:
    还有厚度,板子长条程度

楼主(2017-03-22):
    谢谢大家回复。估计是生产问题。

网友(2017-05-02):
    如果芯片不是刚开封的,有可能是操作问题,有些芯片有MSL等级。

网友(2017-07-13):
    看ic原材是否有問題

网友(2018-01-09):
    炉温控制很多都不怎么好,首先温度曲线要设计合理再是温度监控点是否准确等。

网友(2018-07-19):
    可能原因:1、PCB设计问题,层叠不对称,残铜率差别太大;拼版连接点设计不合理;2、板厂生产时压合,选材等问题
    3,回流焊温度过高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原因:1、PCB设计问题,层叠不对称,残铜率差别太大;2、生产问题。

    非盲埋孔的常规电路板残铜率可以不做考虑,在空白地方可以打过孔,增强印制板层间连接性

网友(2018-09-06):
引用 网友B:
    非盲埋孔的常规电路板残铜率可以不做考虑,在空白地方可以打过孔,增强印制板层间连接性

猜测,原因多方面的。。。不好定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