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别人设计的brd时显示的shape铜箔和我自己设计的铜箔显示不一样,设置了好久!!!

楼主(2016-01-04):
    图片A是别人的,B是自己的,在display里设置OPENGL和SHAPE Transparency 里改变也是一样。在use preferences 里no_ecch_shape_display勾选也不行。是16.5和16.6的区别吗?请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我试着把这两项分别勾选了,然后看了下显示效果,都还是不行!!!请赐教各位!!!!

楼主:
    no_shape_fill 和no_ecth_shape_display这两项都不行!!纠结的

楼主:
    我用的是16.6版本打开的,

网友:
    先上传文件

网友:
    看是不是动静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着把这两项分别勾选了,然后看了下显示效果,都还是不行!!!请赐教各位!!!!

看這裡的7#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5512-1-1.html

楼主:
    你教的方法,我知道。但是别人的brd显示就不一样,那个ues preferences里把
disable_opengl 不勾选,然后disable_opengl_cache也不勾选
    而我的是disable_opengl不勾选,disable _opengl_cache勾选。
    这设置跟显示的shape有关系吗?

楼主:
    然后use preperences里的shape相里 no_shape_fill 和no_ecth_shape_display 和我的设置是一样的,也都没勾选。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把我的设计里的disable_opengl_cache 不勾选,然后apply后,ok 。关掉软件,再打开,还是以前勾选的状态。不明白?

楼主:
    请帮我看看图片到底是什么回事?A0 、A1和B0 、B1的区别,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现在我的跟别人的设置时一样的就是shape 显示不一样。别人是点状显示,我的满填充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