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MS传感器与主芯片之间的连接方式问题

楼主(2016-01-05):
Hi~各位大师早上好,小弟来请教一些没做过的问题,想先跟各位大师做一下讨论,看看小弟的一些想法是否可行。
小弟在2016年会展开一个关于CMOS的项目。涉及图像采集与图像分析。小弟找到一些CMOS传感器的手册,看得出基本上都是以LVDS信号传输图像。
那么小弟的问题来了,LVDS信号都是以差分对形式出现,那么是不是说COMS传感器必须跟主芯片在同一个PCBA上。如果小弟想把CMOS与主芯片分开,控制结构大小,中间通过FFC排线连接的方式是否可行,还有就是LVDS对阻抗要求是否严苛,FFS上的阻抗控制如何实现,EMI暂不考虑。
还望有经验的大师多给点建议,帮助小弟启发启发,先谢谢各位大师了哈。

网友A:
可以用FPC排线相连,定义排线信号顺序时,最好每个差分对之间插入一根GND信号,FPC排线的阻抗控制,你让排线厂家把差分阻抗控制到100Ω。你的sensor是多少像素的? 整机是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FPC排线相连,定义排线信号顺序时,最好每个差分对之间插入一根GND信号,FPC排线的阻抗控制,你让排 ...

从官网上找的的一个sensor,以后估计就是用这种类型的CMOS。预计像素值在500万及以上,工业摄像头,所以比较复杂。还请帮忙看一下这个sensor是通过LVDS传输信号的吧?8通道么?我看手册是这么理解的,还请帮忙看一下, 确认一下我没理解错。。。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官网上找的的一个sensor,以后估计就是用这种类型的CMOS。预计像素值在500万及以上,工业摄像头,所以 ...

理解没错。做好SI、等长、EMI辐射,应该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没错。做好SI、等长、EMI辐射,应该就差不多了。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可行,请参考电视机。

网友B:
500万像素,8通道LVDS,像素时钟应该还不到100M,最好用FPC,信号质量好些,后续EMI也好过,如果成本考虑的话,也可以用FFC,但长度最好不要10cm,而且如果产品外壳不是全金属封闭的话,EMI可能很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万像素,8通道LVDS,像素时钟应该还不到100M,最好用FPC,信号质量好些,后续EMI也好过,如果成本考虑的 ...

感谢回复,小弟已经弄明白了,我们这个项目用不到这么高端的传感器,最多是mipi接口的。那种8通道的LVDS的传感器我看了一下,要用专门的DSP芯片才行,我们这个IMX不支持,最多支持mipi接口,所以小弟已近重新选型传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