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视图请教

楼主(2016-01-05):
大神帮忙看下这个图的器件视图是怎样看的,copper-side view是不是就是top层视图,这样建的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
可以参照下面原理图写的bottom view来定义PIN脚排序,从PCB推荐图上看不出来(上下镜像是一样的)

网友:
倒过来了。想一下单面板时Copper是在哪一面。

网友(2016-02-19):
    从Bottom view看, 这个pin sequence建的没啥问题

网友:
    你这是从焊接面视图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