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升级cadence16.6补丁??

楼主(2016-01-05):
请问具体的升级步骤是什么?为什么我的软件升级后软件不能使用了呢?打开软件时出现这个画面

网友A:
licenses高版本向下兼容,低版本升高版本需要重新破解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354&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s高版本向下兼容,低版本升高版本需要重新破解

确实需要重新破解,已经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需要重新破解,已经搞定了。。

你脸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