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GA的Pin脚间距与过孔大小有什么固定对应关系么?

楼主(2016-01-05):
    比如1mm pitch, 0.8mm pitch, 0.65mm pitch的BGA下面过孔散出时,分别用什么尺寸的过孔合适?

网友:
    用0.4d0.2或者0.45d0.25

网友(点评):
你所说的0.4 和 0.2 分别是的是什么

网友:
    我认为,对于pin间距都相等的BGA,要保证via打在四个pin正中间时候,两个via之间是至少能穿一条线或两条线的(根据走线情况而定),比如,40mil的pin pitch,两个via的中心距也就是40mil,如果两个via间穿两条线才能保证扇出线,那么。两个via中间需要20mil的空隙(线宽线距都是4mil的情况下),这样,via外圈最大直径就是(40-20)*2=20mil。稍微小一点,18mil最好,留出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