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report板子上能最小线宽线距

楼主(2016-01-05):
想知道板子上的实际的最小线宽线距,不知道哪儿能看出来

网友:
线宽可以查看report,但是不能确定是否存在比cline更窄的shape。
所以我一般是看规则。

网友A:
report所有line width 就可以看出

网友:
    你都说了report,,里面有一个report线宽的.
    还有就是change width的一个skil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ort所有line width 就可以看出

    这个是能找到最小线宽,但是最小间距好像找不到

网友:
    constraint里面不是加的有规则么,看规则就知道了呀~

网友B:
    把电气规则用excel导出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电气规则用excel导出看看就知道了

    你说的怎么操作

网友:
    你收一下  看有没有这个skill   (highlight clines)   以前公司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怎么操作

    打开CM,Tools底下有个excel导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CM,Tools底下有个excel导出就好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