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llegro16.3capture不能用!

楼主(2016-01-05):
各位高手请指导,本人在XP系统下按照cadence_allegro_SPB_16[1].3完美破解.pdf安装的allegro16.3但装完重起电脑后运行orcadcapture不能启动出现如下错襄误:

哪位高手有解决方法,本人非常感谢!!!!

网友:
請上傳 『Cadence_Allegro_SPB_16[1].3完美破解.pdf』 這樣才能知道是哪個步驟出了問題。 因為本人裝過太多版本和不同軟件,經常搞混了,也因為不同的來源有不同安裝方式,所以不確定你是哪邊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