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获取Min/Max Propgation Delays

楼主(2016-01-05):
就是图中这个位置的参数
axlNetEcsetValueGet(net,'Total_Etch_Length)
能获取到net的TotalLength
怎么获取Min/Max Propgation Delays这个参数呢?

网友A:
試試看這個

axlNetEcsetValueGet(net 'Propagation_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這個

axlNetEcsetValueGet(net 'Propagation_Delay)

获取不到,他们的设法是先设pinpair,然后设置min和max
我在
pinpair->prop->PROPAGATION_DELAY
是能获取到这个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這個

axlNetEcsetValueGet(net 'Propagation_Delay)

找到了
axlCnsNetFlattened(net "PROPAGATION_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這個

axlNetEcsetValueGet(net 'Propagation_Delay)

但是这个获取到的是net上所有的数据,也就是说冒号)的数量不固定,不能正确获取到我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