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9.5转PADS9.3的问题

楼主(2016-01-05):
各位大侠,帮帮小弟。问题是这样的:我之前一直都是用pads9.5,且电脑上装的是PADS9.5,但是现在这个公司使用的是PADS9.3.1,这样我PADS9.5 lay出来的板,给现在公司的同事却打不开,为了兼容,我的同事要求我装成PADS9.3.1,请问我该如何做,是将PADS9.5直接卸载掉,再装PADS9.3.1 ?还是直接安装PADS9.3.1到我的电脑上,不卸载PADS9.5?请各位同事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用ASC文件,9.5版导出转成9.3版的ASC文件

网友:
用pads9.5导出9.3的asc文件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如果我想安装PADS9.3.1的话,是不是要卸载9.5?

网友:
不需要卸载哦。我从9.2 装到9.5 不冲突。只要修改一下系统变量就可以的

网友:
不用卸载。安装在不同的盘符就可以。

网友:
我们的方法也是安装在不同的盘

网友:
輸出9.3的ASC File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重裝一個??

网友:
非常同意樓上
不需要卸載9.5 , export 9.3 的asc file 即可
甚至可以降得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