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楼主(2016-01-05):
VDDIN是外电输入,正常是5V。R50,R56原本设计为分压的作用。我想问的是R56真的能起分压的作用吗,而不会被钳位在0.7V吗?可否分析一下?

网友A:
当分压低于0.6V的时候,三极管是不会导通的,当外电输入过压时,比如达到15V,两个电阻的分压理论计算高于0.6V/0.7V,才会被三极管钳位在0.6V~0.7V

网友B:
前面是个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分压低于0.6V的时候,三极管是不会导通的,当外电输入过压时,比如达到15V,两个电阻的分压理论计算高于0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还有一点疑惑,就是be节不是相当于一个pn节么?为什么电流会选择流过电阻,而不是直接流过pn节,因为这pn相当于二极管正向偏置。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二极管并联在R56两端,那么是不是相当于R56两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是个保护电路

嗯,确实是的。我认为的是只有ib远小于两个分压电阻上的电流时,才可以起到分压保护的作用?只是在这个原理图中,Ib基极电流会远小于两个分压电路上的电流吗?求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还有一点疑惑,就是be节不是相当于一个pn节么?为什么电流会选择流过电阻,而不是 ...

加在b,e之间的正向电压如果小于Vbe(th)这个门限,里面的PN结是无法正向导通的,此时b,e间的电阻可以认为无穷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确实是的。我认为的是只有ib远小于两个分压电阻上的电流时,才可以起到分压保护的作用?只是在这个原 ...

不是电流的关系,是导通与否的关系

网友:
典型的过压保护电路,精度不高。

网友:
料多了,可以再少一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