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镂空的怎么变成实心的LOGO。

楼主(2016-01-05):
试了好几个软件都不行。有没有什么好软件推荐还是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去autocad填充好后,再导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autocad填充好后,再导进来。

公司有LOGO的CAD版本,但是DXF导进去怎么都不对。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autocad填充好后,再导进来。

我已经填充了 ,但是导进去还是只有外围的框,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你把它的线条闭合,再转成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它的线条闭合,再转成铜试试。

用了一个WINTOPO的软件确实可以了,但是文件很大,导进去的字体也很大,移动就会很卡。

网友:
提供一個最笨的方法

在SilkScreen Layer, 用Polygon 畫Copper
記得在 Options 的設定裡面, Grinds and Snap / Object Snap / Snap to objects 這個選項要打勾
這樣當你畫copper 時, 鼠標會自己去snap 你原先login 進來的線段

還有, 格點的snap 要先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