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行AD转换器

楼主(2016-01-05):
请问大神,有没有4-6个通道,并行的模数转换器推荐?

网友A:
TI公司ADS85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公司ADS8556

谢谢,在看手册,价格来说好像都不便宜啊

网友B:
多通道  ADC 如果 CPU 的 I/O 能力不夠強,通常也不能同時監看,會一個個通道輪流看。因 ADC 的成本較高,很多系統或芯片在設計上,是採一個 Analog Mux (ultiplexer) 在前面,後面由一個  ADC 輪流切換不同的通道監看。

Analog Device 有賣 Analog Multiplexer,請參考 Analog Device ADG1408 / ADG1409 系列。

之前的「鋼鐵人」計畫是這麼設計的。

http://www.analog.com/media/en/t ... ts/ADG1408_1409.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通道  ADC 如果 CPU 的 I/O 能力不夠強,通常也不能同時監看,會一個個通道輪流看。因 ADC 的成本較高, ...

版主您好,今天才看到帖子,谢谢您的回复,您推荐的 Analog Device ADG1408 / ADG1409是8选1的多路复用器,通过地址寻址去读通道。打算用fgpa+同步AD转换器方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