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获取网络时间???

楼主(2016-01-05):
getCurrentTime()只能获取到系统时间,如果自己修改了时间,getCurrentTime()也会同样改变
有什么方法能获取到网络上的时间?这样就能获取到真实的时间了

网友:
windows下有 net time的功能,你可以試試看

网友A:
可以调用外部程序通过HTTP GET获取网络上一些时间接口,也可自己在服务端写这样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用外部程序通过HTTP GET获取网络上一些时间接口,也可自己在服务端写这样的接口

主要是想写有时效性的skill,但是如果断网改时间还是不能解决过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