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via和走线无法删除?

楼主(2016-01-05):
    为什么有的via和走线无法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x了吧

无法解锁,是和器件连成一个整体了,这是什么操作啊?

网友:
    是不是你模块复用了,解锁的时候勾选group试一下

网友:
    因为被fix了。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你单击一下unfix的按钮,右边的选项里只选择“clines”,然后鼠标移到设计界面,直接右键,在出来的面板里选择“unfix all”,就可以解锁

楼主(2016-02-29):
    感谢楼上,方法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