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从top换到bottom,VX.1有快捷操作吗?

楼主(2016-01-06):
RT,当初在摆件的时候,ME没有说清楚,摆件完成之后才说,VX.1有快捷方式之间把top层零件换到bottom,bottom换到top吗?

网友A:
    按数字键可以换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数字键可以换层

好吧,看来只能一个一个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看来只能一个一个换了

    不用一个个换啊,比如四层板,想换bottow层,直接按数字键4就可以了

网友:
    全选你需要换层的器件,然后F5 Push。事先最好关闭DRC,以免因为冲突造成无法换层。

网友(2016-03-01):
    上下箭头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