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的这些小块铜皮怎么处理?

楼主(2016-01-06):
如下图,已经点了移除碎铜,这些应该属于什么范畴?

网友A:
改小试试!!

网友B:
小铜铺在焊盘上,就不算碎铜了
按2楼的,把最小填充区值填大些,是可以把这些删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小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铜铺在焊盘上,就不算碎铜了
按2楼的,把最小填充区值填大些,是可以把这些删除的

嗯,反正觉得太难看了,

网友:
    有孔就没问题

网友:
    实在觉得难看,可以后期加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