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获取physical下的linewidth数据??

楼主(2016-01-06):
如图所示,怎么用skill获取到这里的linewidth数据??最好是能针对某一net的某一层面

怎么获取linewidth数据?

怎么获取linewidth数据?

楼主:
用Skill指令,谢谢

网友A:
這個函式可以抓到

axlCNSGetPhysical("40-w6.5=9.5=9" "top" 'width_min)
axlCNSGetPhysical("40-w6.5=9.5=9" "top" 'width_ma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函式可以抓到

axlCNSGetPhysical("40-w6.5=9.5=9" "top" 'width_min)

的确可以,但是15版本获取不到啊
15版本没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