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如何直接添加元器件

楼主(2016-01-06):
请教各位大神,在powerSI中,我该如何直接添加一个元器件呢?!
像pcb placement一样!!!

谢谢!!!

网友A:
new model
然后再new comopnent

ps:不要和设计软件去比较哦,网络分析仪和画图的纸与笔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w model
然后再new comopnent

谢谢提示,已经搞定了!

网友(2022-10-24):
引用 网友A:
new model
    然后再new comopnent

已找到//请问new model在哪个菜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