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都用什么PDF翻译软件?

楼主(2016-01-06):
大家都用什么PDF翻译软件? 有没专业的软件可以翻译的

网友A:
    有道词典 慢慢翻译 有的整段去复制翻译 确实比较麻烦,也没找到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道词典 慢慢翻译 有的整段去复制翻译 确实比较麻烦,也没找到好办法

谢谢  我以为各位工程师有什么绝招

网友:
    没有绝招,我是直接看英文~~~
里面偶尔不认识的单词查查词典就完事儿了~~~理解文档将的核心意思就可以了~~~英文翻译为中文没法扣字眼

网友:
    多看看,习惯就好,其实这比英语四六级要简单很多,没有那么多长难句,只是你不认识的专业词比较多罢了,熟悉就好

网友:
    我個人通常用 "灵格斯词霸" 或是 "古狗大神" ......

网友:
    必应词典比有道的好。

网友:
    眼睛和大脑直接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