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检查显示短路 大家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06):
如题

网友A:
边框导致的短路 将线路层边框删除 再对比就不会有了
实际上出光绘时 线路层最好不要加上边框 容易产生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框导致的短路 将线路层边框删除 再对比就不会有了
实际上出光绘时 线路层最好不要加上边框 容易产生这 ...

删掉外框确实就不出短路的,但是我所有的板子都是加外框出的光绘,只有这个报了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删掉外框确实就不出短路的,但是我所有的板子都是加外框出的光绘,只有这个报了这个错误

因为这个板边框刚好将线路焊盘连接起来了 所以就短路了
在pcb设计软件中因为有边框定义所以不短路
但在cam软件中不识别哪些是边框,哪些是线路
比较少的板会有这个情况,多数板加了边框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板边框刚好将线路焊盘连接起来了 所以就短路了
在pcb设计软件中因为有边框定义所以不短路
但在 ...

完全正确,试过了,就是这个理。

网友:
    主要是边框引起的短路,可删除板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