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电路板的功耗

楼主(2016-01-06):
一些集成电路IC的功率可以直接从Datasheet上得到,但是那些电阻,三极管什么的该怎么计算呢?电容有功耗吗?该怎么计算整板的功耗呢?IC,电阻,三极管,MOSFET这些全加起来吗?

网友:
你什么产品功耗要计算这么精确?一般就是估算一下,要不就买个功率的插座?或者那种电源(可以直接读取电流和电压)

网友:
这种情况,就只能通过整个电路的电压和电流量测出来计算了,否则工程太浩大。

楼主:
谢谢回答,再问下那就是得先有电路板才能计算功耗了吗?如果在设计阶段能大概估算功耗吗,是不是就大概算下芯片的功耗就行?

网友:
一般计算满载的 功耗就行了吧!

网友:
    数字直流电源 能显示电流 电压

网友:
    这些功耗要是能算的出来,还要那么多仪器厂干什么

网友:
    估计一下就好

网友:
    接个仪器实际测试板子的功耗,工作在各个状态下都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