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讨论各种串行总线的阻抗要求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6-01-06):
    例如usb要求90 正负10%,好像usb并没有做任何端接匹配,为什么会有这个特性阻抗值呢,还有ddr3  我们公司例如 xilinxFPGA的设计指南要求的是单端40欧,差分80,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阻抗要求?

网友A:
    源头就是功耗与传输距离的问题;计算好这些之后,协会member就开始综合芯片设计、外围设计、连接器、线缆等设计因素来定义阻抗。所以每一种总线都会有一个阻抗的范围,有的还不小,这是基本的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头就是功耗与传输距离的问题;计算好这些之后,协会member就开始综合芯片设计、外围设计、连接器、线缆等 ...

    原来如此,菩提老祖,多弄点资料给我们学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菩提老祖,多弄点资料给我们学习吧

需要什么样的?协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什么样的?协议么?

 权威一点design guide之类的资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权威一点design guide之类的资料吧

    这些没有什么guideline,都是协议规范

网友(2016-05-27):
    常规阻抗匹配是单端50,差分100,DDR3如果数量超过6片的话考虑把地址线主干道上的走线控制40Ω最好,

网友:
    有沒有協議規範可以下載參考?

网友(2016-08-01):
    阻抗太大   ic 會推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