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llegro转到hfss报错

楼主(2016-01-07):
allegro想导pcb到hfss,用ecadlinks7.0运行出错。可以转到siwave,就是转不了hfss,请大家帮帮忙

运行launch tpa报错。

connect那里一连上,solve这里怎么是灰色的呢?点击export出现下边的提示框

导出的anx文件找不到相应的程序来打开

网友:
老版本可以先导入到ECAD中,新版本ver.16的可以直接导入到HFSS中,你这个问题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你可以试一试转到SIwave之后再到HF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