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线宽和电容的关系

楼主(2016-01-07):
今天我们老大讲数字信号线太宽会滋生电容,反而不好。
如果线间距能保证,数字信号越宽越好还是越细越好。
没有阻抗和电流要求。
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越细越好。
越细的线,自容越小,相应的和边缘走线的互容也越小。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个电容是相对的,任何导线都可以产出电容。对于粗和细的问题,看你care什么方面,如果是高速数字信号线,粗一点,损耗小一些。如果你有特殊要求或者空间不够,可以考虑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个电容是相对的,任何导线都可以产出电容。对于粗和细的问题,看你care什么方面,如果是高速数字 ...

图片传了eda365过孔寄生电容的计算方式,如果把过孔的直径当成线的长度
按照计算方式,还真是线越细则寄生电容越小。
“如果是高速数字信号线,粗一点,损耗小一些”不知道是哪方面的损耗
我是小白一个。这种高层次的刚接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传了eda365过孔寄生电容的计算方式,如果把过孔的直径当成线的长度
按照计算方式,还真是线越细则寄 ...

线细,寄生电容小是很正常的,中学学的平板电容公式就能说明一切问题,因为你的平行有效电容小了嘛。损耗就是插入损耗,简单的来讲就是损失的能量小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细,寄生电容小是很正常的,中学学的平板电容公式就能说明一切问题,因为你的平行有效电容小了嘛。损耗 ...

阻抗保持恒定的情况下,线的寄生电容是近似不变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阻抗保持恒定的情况下,线的寄生电容是近似不变的吗?

应该说电感与电容的比值不变

网友:
线宽有线宽的好处,线细有线细的优势,做SI就是要去折衷。看你在哪方面取舍。如果损耗不是问题,但是抗干扰是你需要考虑的,那么你需要设计为细线,然而抗干扰不是你需要注重的,损耗会让你感到困惑,那么你就选择宽线。所以没有统一的定论说哪种方式好,哪种方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电感与电容的比值不变

使用传输线的一阶模型(只使用单位长度电容来model),然后电压/电流->阻抗,阻抗固定时寄生电容只与dk值相关,dk值就决定了寄生电容大小,实际中dk值基本是不变的 => 寄生电容不变

网友(2017-05-11):
看到讨论问题也是一种享受 虽然只是过来赚威望的

网友:
没有绝对的答案,根据实际需求取舍。

网友(2017-06-12):
按照电容的理论,线宽一点,电容确实大一点,面对10G,20G的信号,稍窄一点,趋肤带来阻抗又变大,所以又一个头痛的问题,折中,到底多少才算是合理,慢慢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