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脉冲干扰怎么处理

楼主(2016-01-07):
通过放大器后,得到的波型,但是有一个周期性的电源噪声,怎么消除比较好!

网友:
屏蔽弱小信號 + 弄來乾淨的電源 + 搞好不同的GND分離 + IC加上金鐘罩鐵布衫 + ..........   看哪個有效就用哪個。 Orz

网友:
先搞清楚噪声来源

网友:
同上, 可以通过分段切除或波形特征等方式确认噪声来源, 然后再考虑如何解决.

网友:
可以在电源上并联一个RC的尖锋脉冲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