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线时,能不能记住上一次的VIA

楼主(2016-01-07):
如题,allegro现在能记住上一次的线宽。
能不能设置一下,同时也记住上一次使用的VIA?

网友:
是要记住via的net属性吗?

网友:
编辑Net属性,找到retain net on vias  ,这样via的Net属性就不会丢失了

网友:
好像没有这样的功能吧……
不过可以定义快捷键对应:
form_next mini padstack_list
或者
form_prev mini padstack_list
这样可以快捷切换下一个/上一个via。

网友A:
是记住via孔径和焊盘大小?还是net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记住via孔径和焊盘大小?还是net属性?

记住大小,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网友B:
设置默认大小就可以

网友C:
为什么 要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默认大小就可以

我现在就是不断的改默认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要记呢

也不知道我的走线方式是不是不正确.有的线需要大一点的过孔,有的地方我觉得需要小一些的过孔.就需要来回的不断切换.
有时候我会忘记切换.

网友:
可以在约束规则里,不同的网络设置不同的过孔,布线的时候就可以用该网络设定的过孔了

网友:
约束规则中设置,楼上正解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