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给skill添加有效期???

楼主(2016-01-07):
如果用getCurrentTime(),修改系统时间就能继续使用了
如果限定使用次数,如果使用很频繁的,也不现实
关键怎么记录使用次数?

网友A:
如果公司裡面的人使用,可以和server的時間同步,不管本地電腦如何改時間,每次使用時都檢查時間是否和server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公司裡面的人使用,可以和server的時間同步,不管本地電腦如何改時間,每次使用時都檢查時間是否和server ...

我做了强制同步时间,vbs的代码
Randomize
WithCreateObject("Microsoft.XMLHTTP")
    .open"get","http://open.baidu.com/special/time/?"&Rnd*1e15,False
    .send
    t=DateAdd("s",CLng(Left(Split(.responseText,"baidu_time(")(1),10)),"1970-1-1 8:00")
    Set ws=createobject("wscript.shell")
    ws.Run"cmd /c date "& Split(t, " ")(0),vbhide
    ws.Run"cmd /c time "& Split(t, " ")(1),vbhide
    ws.Run"taskkill /f /im cmd.exe",vbhide
EndWith
如果断网还是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公司裡面的人使用,可以和server的時間同步,不管本地電腦如何改時間,每次使用時都檢查時間是否和server ...

主要是怕外面的员工或者客户把skill传播出去,所以最好能限定用户数和期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怕外面的员工或者客户把skill传播出去,所以最好能限定用户数和期限

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每次連到server去檢查特定的東西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就不能使用
主要看你們公司有沒有一台Server,如果有是最簡單,

可以再確認沒有連上網路,就不能使用此skill.
最終只能在公司內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