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关于信号完整性中 传输线与反射的问题?

楼主(2016-01-07):
就想问一下,为什么Vinc+Vrefl=Vtran 不写成Vinc - Vrefl=Vtran,Vinc和Vrefl的方向不是反着的吗?  感觉吧!从字面上意思去理解Vinc+Vrefl=Vtran ;Iinc - Irefl=Itran,是第2个区域电压比第一个区域高,电流比第一个区域小(也许这样在阻抗突变成两边的功率才相等吧)。但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电压这个公式不写成Vinc - Vrefl=Vtran呢!

网友A:
对于你纠结的问题,我也在纠结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在计算实际数值的时候,加入规定的方向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纠结的问题,我也在纠结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在计算实际数值的时候,加入规 ...

我看书上电流方向是规定顺时针为正,反时针为负所以电流两端公式为Iinc -Irefl=Itrans,入射电压和反射电压方向不同,如果规定一个反方向那不管怎么写都有一个为负啊,
看到这节最后有这么一段话:“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产生了反射电压,只是知道当产生之后,只有这样,交接面两侧的电压才可以相等,交界面处的电压才是连续的。同样在交界面两侧也存在电流回路,电流也是连续的。这样,整个系统才是平衡的。”
      所以觉得可能是”只有这样系统才是平衡的“决定了Vinc + Vrefl=Vtarns这个公式中间是加不是减吧,因为如果写成Vinc - Vrefl=Vtarns的话和电流公式的到得就会是Z1=Z2,就没有意义了。      当然根据开路电阻无穷大,短路两端电压为0,也可以证明Vinc + Vrefl=Vtarns是对的。
所以我就想知道我什么地方理解错了,我对这个不了解,各位大侠尽情拍板砖吧!谢谢!

网友:
参考方向的问题,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书上电流方向是规定顺时针为正,反时针为负所以电流两端公式为Iinc -Irefl=Itrans,入射电压和反射电 ...

楼主去看看KVL定律,应该会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