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DRAM反射怎么调

楼主(2016-01-07):
ARM平台,DDR3 SDRAM颗粒直接打在主板上面的,DQS和DQ信号在read时有反射,write时没反射,测试点选在SDRAM底下,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调节下你的ODT试一试。另外,把你的波形和拓扑结构贴出来

网友:
最好把图传上来

楼主:
测试结果对比如附件,1个通道,16bit SDRAM x 4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结果对比如附件,1个通道,16bit SDRAM x 4颗

按我上面说的调节ODT看看,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估计你那边的ODT没有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上面说的调节ODT看看,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估计你那边的ODT没有打开。

下周找软件的试一下 谢谢

网友B:
测量Read时,要把测量点选在CPU端,你这是因为测量点选择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Read时,要把测量点选在CPU端,你这是因为测量点选择不对

我也认为应该是这样,看来被FAE忽悠了

楼主:
ODT已经开了,应该不是ODT的问题,CPU底下没留VIA孔,也不能直接在CPU测,可能read只是用来参考的吧

楼主:
昨天让嵌入式看了看,配置文件貌似也不对,和用的SDRAM不对应

网友C:
read测试理论上要靠近CPU端,不过一般都是靠近DRAM测试了,测试结果可以提供参考。类似波形可以问问DRAM厂家和主芯片的厂家,看是否可以接受。楼主后来问题有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ad测试理论上要靠近CPU端,不过一般都是靠近DRAM测试了,测试结果可以提供参考。类似波形可以问问DRAM厂 ...

让原厂在看

楼主:
估计要点时间才能搞定

楼主:
确认是因为测量位置导致的,想办法在CPU底下量了一下read,波形挺好。

网友(2016-03-24):
引用 楼主:
ODT已经开了,应该不是ODT的问题,CPU底下没留VIA孔,也不能直接在CPU测,可能read只是用来参考的吧

最近也在学ddr,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