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ADS眼图显示

楼主(2016-01-07):
ADS仿真出的结果,包括了clk信号和data信号,它们是中心对齐的(我有在激励端设置delay)
结果显示成眼图后,怎么操作能让这两个眼图也是中心对齐进行显示?

网友:
你设置了之后应该就是中心对齐的撒,因为你的横轴已经确定了,不管怎么样都是会有delay存在的

楼主:
你们是用眼图探针,然后看density,还是用公式处理waveform来看眼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是用眼图探针,然后看density,还是用公式处理waveform来看眼图?

eye probe.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是用眼图探针,然后看density,还是用公式处理waveform来看眼图?

你是使用公式的吗?截图出来看看你的公式。

楼主:
都是用eye probe
(1)直接看eye probe结果的desity,但是发现desity的眼图是不变的(不管激励有没有delay,delay了多少) -  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2)用公式处理eye probe结果的waveform,如下e1=custom_eye(Eye_Probe1.Waveform,0.5e9,1,0.5e-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