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放置位置问题

楼主(2016-01-07):
图中IC的3.3V电源为模拟电源,对噪声十分敏感,LDO产生的3.3V只为IC这个模拟电源供电,且LDO和IC的距离也比较近,请问磁珠放在A点合理还是B点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点

能说说理由吗?

网友:
不A,难道你要B?

网友:
A点滤出进口端高频杂波信号 LDO电源为线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是A点

我也觉得应该放A点,不敢肯定,能说放A点的好处以及放B点的害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是B点

理由呢?

网友:
A 點優先,噪聲砍得不夠多的話,B 點再放一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由呢?

噪聲要儘早在源頭就做阻擋,後面再擋的話,有時候會擴散到其它地方去。

B 點後的 IC 如果  CPU 、FPGA…… 這類高速器件,有時候 B 點也需要再多一顆磁珠。

因為這些器件,本身就很容成為干擾源。

学习了,讲得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应该放A点,不敢肯定,能说放A点的好处以及放B点的害处吗?

优先在前端滤掉,然后LDO稳压,即使有问题也可以有多种选择。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神!

网友:
我说下放B点的害处:  一,增大了电源阻抗。后级IC如有突发电流时,IC的供电波动比较大,不够好。   放LDO输入是恨好的方案

网友:
放B点。其实放后面敏感信号的输入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由呢?

同意 负载是 SoC,FPGA 等,建议在B点

网友:
源头降噪   应该是在B点   可以的话可以更靠近3.3V

网友(2016-02-16):
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不过也长见识了。

网友:
    這樣看,都可以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网友(2016-04-13):
    我觉得B点好一些,100MHZ/600欧姆的磁珠会有40欧姆左右的直流电阻,看你电流多少,压降能不能接受.

网友(2016-07-25):
    那到底A点放置好,还算B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