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导网表

楼主(2016-01-07):
allegro16。6中的capture导网表,选择"bill of materials",没有勾选“place each part entry on a separate”,为什么不能相同物料合并到一行,同一份原理图使用15。5的可以,哪位知道哪里可以改好吗,再不行就只能重新装一遍软件了

楼主:
实际结果与勾选““place each part entry on a separate line”相同,一行一个器件

网友A:
你有安裝 HOTFIX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安裝 HOTFIX 嗎?

安装了Hotfix_SPB16.60.039_wint_1of1.exe,补丁只是改善显示,会影响这些基本功能吗?要不再重新将hotfix装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了Hotfix_SPB16.60.039_wint_1of1.exe,补丁只是改善显示,会影响这些基本功能吗?要不再重新将hotfi ...

建議安裝最新的 HOTFIX 看看是不是某些隱性問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