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元件库的时候,选择图形的问题.

楼主(2016-01-07):
如图,我想选择图中的三角形,用鼠标死活也选不上.只能选中图的斜线.
如何解决?我的办法就是把斜线挪走,编辑完三角形以后再放回来.
有可以设置的地方么?

网友:
我也跟你使用相同的方式編輯。  >_<|||

网友:
哈哈,这个地方的确做得不好,坑爹得很。

楼主:
我还以为就我自己觉得难用呢.

网友(2016-02-24):
把栅格取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