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尖峰,干扰系统,怎么处理

楼主(2016-01-08):
    最近碰到开机,尖峰干扰问题,示波器抓不到波形,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处理呢?
    在此先谢谢了

    不要開機就好了!>_<|||

网友:
    什么电路干扰,抓什么电路的波形,,

网友A:
    示波器沒有抓不到的波型,只有不會抓或是根本沒波形,要不然就是你的示波器條件等級不夠好。

网友B:
    请问是哪里出来的尖峰干扰,是电源?

网友C:
    尖峰干扰什么位置?

网友D:
    问一句,你没有抓到波形,怎么判断是尖峰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句,你没有抓到波形,怎么判断是尖峰干扰呢

  抓住波形是可以看见完整的频率和幅值,我只看见一个闪现,所以可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尖峰干扰什么位置?

      开机瞬间,会让我的产品轻微抖动,一秒不到就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句,你没有抓到波形,怎么判断是尖峰干扰呢

    应该是我的产品负载部分感应到了触发信号,而这个假触发,一瞬间,就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哪里出来的尖峰干扰,是电源?

        干扰源,是由于我的负载,偏大,造成一开机瞬间,有一个很大启动电流

楼主:
    我的负载触发信号输入部分,是经过反向处理,开机瞬间,几乎是直通的

楼主:
    由于产品pcb已经做出来了,现在只有减少负面效应以及后续批量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句,你没有抓到波形,怎么判断是尖峰干扰呢

    如果是这种脉冲,可以使用示波器的高级触发模式抓取。

网友E:
    示波器触发抓取waveform啊

网友F:
    类似开机静音电路,三极管吸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开机静音电路,三极管吸收一下

    三极管吸收?什么三极管。我的负载电流超过50A

楼主: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触发抓取waveform啊

 的确可以的,我得申购另外一台示波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沒有抓不到的波型,只有不會抓或是根本沒波形,要不然就是你的示波器條件等級不夠好。

  我抓波形一般是用单触发模式,示波器一般的波形我也抓过,但是对于这个波形,我每次只看到一个虚线,根本读不出来。
请问高人,你是如何抓取波形呢?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抓波形一般是用单触发模式,示波器一般的波形我也抓过,但是对于这个波形,我每次只看到一个虚线,根 ...

    你的示波器是甚麼型號?
可不可設定解析度高(例如:一個畫面十萬個點),然後用設定慢速度去抓取(例如:一秒一格),然後開機一秒後再按下停止鍵,用ZOOM展開示波器畫面。

网友G:
    会不会是电源的功率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示波器是甚麼型號?
可不可設定解析度高(例如:一個畫面十萬個點),然後用設定慢速度去抓取(例如:一秒 ...

       没找到你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电源的功率小了

        电源电压是会拉低

网友H:
    你可以等开机电源稳定后再启动你的系统,不着急

网友:
    电源前面加一个瞬态管防浪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等开机电源稳定后再启动你的系统,不着急

是的,我现在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现在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

那问题不再去解决了吗?只是先上电源,后开启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问题不再去解决了吗?只是先上电源,后开启系统?

       是把负载输出那一部分延时了,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I(2016-02-27):
引用 楼主:
是把负载输出那一部分延时了,就可以解决问题

    怎么延时?通过加电容,延时系统后面的启动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延时?通过加电容,延时系统后面的启动时间吗?

延时只针对关键信号,也可以在关键信号的供电端,电容或者其它延时IC方式都可以,最主要是不要干扰其它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