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犯了个错,划破了3G天线的参考地....

楼主(2016-01-08):
今天注定是个煎熬的一天...
上周改板犯了个低级错误,在3G射频走线下面第二层走了一根平行线,把3G天线的参考地划了个长长的刀口....如图所示,红色为3G天线,下面的黄色为本不该走的SYS_RST信号线....
这么低级的错误,居然发生在我的身子....这是这个项目的第三次改板第二版其实已经量产了。第三版只是增加了一个按键FPC排插...这么简单的改板,我却疏忽大意,没注意到天线的避让区,匆匆发板...现在校准基本都能过,但灵敏度太低,请教各位RF大师们,这种情况,还有其他补救的办法吗?

网友(点评):
你不要再用那個圖像了啦!表情和你現在的狀況一樣。T_T

网友:
恭喜你,你获得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职位。在你赚回损失之前你老板不会放你走的。

如果你是老闆,必定死得很慘,因為……這是個無底洞。>_<|||

网友A:
切斷掉表層二端銅線,焊接上細小的同軸電纜線來替代。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斷掉表層二端銅線,焊接上細小的同軸電纜線來替代。   Orz

意思是,切断板上的3G射频走线,手工焊上50欧姆的同轴电缆线代替PCB板上的射频走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切断板上的3G射频走线,手工焊上50欧姆的同轴电缆线代替PCB板上的射频走线吗?

是的!就是這樣 ~~ 瞄。

网友:
看样子板层不多吧,继续改板,一分钟都不要犹豫!,只改第二层走那条线就好,然后只出第二层的gerber给板厂,发,祝你好运。

网友:
看来要改第四版了

网友:
交叉还不只一个地方,改版吧,射频这块不能用任何侥幸

网友B:
補救措施︰

馬上寫好履歷表!

記得是要寄出去,不是貼在門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補救措施︰

馬上寫好履歷表!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网友:
估计发板前没有审核吧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一般发gerber前都会做好阻抗控制文件(标出要做阻抗的线)。
已经是为敏感信号线再审核一次了。
3G,无能力为。第四版走起。两层板现在才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切斷掉表層二端銅線,焊接上細小的同軸電纜線來替代。   Orz

工程浩大啊,哈哈,坑死维修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程浩大啊,哈哈,坑死维修工了。

快別這麼說,這樣维修工才不會失業,做不完還要加班,這樣還可以賺加班費。要不然維修工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_^

网友:
把走到下面的这条线接地

网友(2016-02-29):
果断改版啊。。量产的东西。能怎么补救

网友(2016-04-27):
    这种情况只能改版吗?楼主准备好简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