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AD的技巧问题

楼主(2016-01-08):
各位大师
        我设置了NET CLASS ,设计档几经转手后,NET CLASEE丢失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回来?就像rule的设置一样,可以从前版直接导入吗?

谢谢

网友:
好像不行,等待答案

楼主:
可不可以通过旧档layout,back anotation to电路图,然后在用电路图,单独更新NET CLASS?

网友:
试试将最新的设计(包括所有元素)都复制到老的PCB(就是NET CLASS 还在的pcb),粘帖的时候使用特殊粘帖并且允许重复位号还有保持网络的选项都勾上,粘帖完了再把老的PCB设计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