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口这样走线可以吗????????

楼主(2016-01-08):
第一次画高速的板子   请帮忙指教   谢谢!

楼主:
用得是USB转网口的芯片

网友A:
4层? 第二层参考还是两层? 不过千兆网口一般想出问题也不容易。   倒是你的阻容放的太近了,维修工人要骂你,背面的也是离通孔太近了。

网友B:
网口的差分线一般是阻抗150欧,不过现在芯片内部做的都很强
即使没有按这个做也是可用的,不过最好还是按照要求来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口的差分线一般是阻抗150欧,不过现在芯片内部做的都很强
即使没有按这个做也是可用的,不过最好还是按 ...

网口阻抗100 OH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层? 第二层参考还是两层? 不过千兆网口一般想出问题也不容易。   倒是你的阻容放的太近了,维修工人要骂 ...

两层的    网口是自带变压器的  网口下面需要网孔不铺铜吗?    四组信号线  只要每组内两条线差分等长就行了是吗     组和组之间需要等长吗?   谢谢指教,  焊接问题不大吧   我自己焊的网口  感觉不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抗控制

怎么控制  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口阻抗100 OHM吧??

怎么控制  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口的差分线一般是阻抗150欧,不过现在芯片内部做的都很强
即使没有按这个做也是可用的,不过最好还是按 ...

阻抗怎么控制啊   不会啊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控制  求指教

SI9000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控制  求指教

从千兆网络芯片出来100欧,进千兆网络芯片应该是50欧吧自己看看手册,一般四对线需要等长处理,对内也需要等长

网友:
多打些地孔

网友:
差分线要做包地处理。   阻容最好还是离通孔远点,离RJ45远点,否则维修之类的麻烦

网友:
SI9000计算阻抗  如果不会计算 可以5.5mil 线宽 20mil 间距  差分线走  长度根据你自己设计的要求

网友:
千兆,不用包地也行,这样没问题的

网友:
控制下阻抗,肯定就没问题了。包地可以不用

网友E:
总觉得好像没看到个大电容,那个高压电容去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总觉得好像没看到个大电容,那个高压电容去哪儿了

参考设计里没有大电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设计里没有大电容啊

RJ45的金属壳不是要和电感通过高压电容接起来吗?

网友F:
千兆的4对差分线最好按照差分线的要求(组内尽量做到等长等间距,阻抗控制100欧姆),组间包地,如果差分有打过孔,最好在过孔的附近放地孔;
RJ45的是铁壳的吗?如果是,建议把RJ45的地和系统地隔开,通过电容连接起来,这样到时候静电和浪涌会好过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千兆的4对差分线最好按照差分线的要求(组内尽量做到等长等间距,阻抗控制100欧姆),组间包地,如果差分有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