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7030 求解

楼主(2016-01-08):
zynq 7030  能跑SATA吗?  哪些引脚?怎么接?谢谢  求解  求解:(:(

网友A:
支持的,引脚功能里面高速差分的貌似就4个lane可以用。

网友B:
这个你得看这个芯片的手册,看能否支持sata接口是用LAN差分线实现数据的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得看这个芯片的手册,看能否支持sata接口是用LAN差分线实现数据的传输~~~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引脚功能里面高速差分的貌似就4个lane可以用。

感谢..

楼主:
已经搞定了....还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