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贴片高密度运动DV/手表如何规划布局和走线

楼主(2016-01-08):
双面贴片高密度运动DV、手表如何规划布局和走线
近来有规划一下新项目,发现结构与LAYOUT沟通太重要了。
如图的两个器件足已我们想起HDI方案。
做这种通孔板,大家布局和布线有什么好办法共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做通孔板,这个bga球间距是多少?即使间距够打通孔,bga的反面也尽量不要放器件
要么bga往左边移一些

楼主:
我试过往左边移了3MM,但应该还是有困难的
0.65MM球距

网友:
从上面你移后的这个图来看(应该不用移3mm),个人感觉还是可以走出来的,外面2圈信号线都从表层走线出来,电源和地打过孔。
第3圈和里面的球打过孔出线

楼主:
首先板子的器件会占80%顶层和底层,基本所有重要信号和长线都走内层,BGA打孔内层层过来到座子周围换层,觉得还是有点近

网友:
    元件尽量放一面

网友A:
    可以采用通孔设计。

    可以免费帮你设计。需要的话将文件发我邮箱:jimmy@eda365.com

楼主:
    先谢谢jimmy老师,我主要是想学会办法

楼主:
    先上部分布局,请高手再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上部分布局,请高手再指点

看的布局还不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通孔设计。

可以免费帮你设计。需要的话将文件发我邮箱:

呵呵,吉米大师闲得发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