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吸收引脚是干嘛的,就是类似以sink的引脚,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

楼主(2016-01-08):
高平平台LEd引脚处来后又进入象sink的脚

楼主:
明白了,sink是使灌电流引脚,source是拉电流引脚。

不愧是技術總姦,自學就通!^_^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高通平台的,这个一般是灌电流引脚,用来驱动led或者震动马达,一般是20ma以上,简单方便指示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高通平台的,这个一般是灌电流引脚,用来驱动led或者震动马达,一般是20ma以上,简单方便指示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