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 Librarian和OrCAD Library Builder哪个更好用

楼主(2016-01-08):
我们公司要切换allegro了,顺便装了orcad Library Builder。看到有人推荐Ultra Librarian,请 问大家,谁用过这俩软件,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只要你用惯了一个,都会很好用

网友:
看你会用哪个,你要不会用,软件再好用也白搭

楼主:
好吧,看来两个软件不像PADS和allegro差别那么大?

网友A:
用Ultra Librarian需要元件生产厂家提供.BXL文件才能生成原理图和PCB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ltra Librarian需要元件生产厂家提供.BXL文件才能生成原理图和PCB封装。

谢谢,你的回答解答了我的一部分疑惑。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的主要区别

网友(2016-03-14):
个人觉得OrCAD Library Builder好用一点,只要有芯片的PDF就可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