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xpedition中怎么在板子上抠掉中间一部分

楼主(2016-01-08):
xpedition中要把板子的中间的一个圆形区域给抠掉,应该把这个区域设成哪个层?

网友A:
那个属于板框。 在Draw模式下,画出您要抠掉的那个圆形区域,然后鼠标点击选中板框,接着点击图形减法操作的工具图标,再点击那个要抠掉的圆形区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属于板框。 在Draw模式下,画出您要抠掉的那个圆形区域,然后鼠标点击选中板框,接着点击图形减法操作 ...

这是针对板框的吧,这种方法好像不行。我是想在中间挖出一个空间出来,外面的板框不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uter

是不是将中间需要抠除的框属性设置成这个?好像这个属性很少用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将中间需要抠除的框属性设置成这个?好像这个属性很少用到了

是的。
以gerber为准看一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以gerber为准看一眼就行了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