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kscreen generator的作用和意义

楼主(2016-01-08):
为什么EE会有这个玩意,什么时候需要使用这个?

网友:
那个是生成全板丝印数据的工具,在PCB出Gerb文件前需要先把丝印数据生成了才能出,否则产出的Gerb文件丝印层就没有任何东西了。

网友:
设计时候显示的线宽都很小,方便看板子吧。出光绘的时候要生成加粗的实际使用的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