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金键合线的差异.

楼主(2016-01-08):
现今主流的键合线有铜、银、金、铝等合金线。
铝线多用在Pad间隙大,成本低的产品中;
高密度键合用的比较早有金线,如今受到成本压力,银合金,铜合金的键合线也已产业化了。
在此对使用比较多的金、铜线做一个对比,供在方案选型中使用.
a. 成本:铜线一般只有金线的1/3左右;

b.电性能:铜电导率约0.62μΩ/cm),金电导率约0.42(μΩ/cm);
c.热性能:铜导热率约400w/mk,金导热率约300w/mk;
d.机械性能:铜刚度高于金线;
e.层间化合物:金线与芯片pad之间容易产生Au2Al或AuAl2化合物,也容易产生裂纹;而铜与Al之间的扩散则慢很多;

铜线具有较多的优势,为什么铜线在近期才开始普及.
主要原因:
1.铜线容易氧化,在键合时需要额外的环境来保护键合时铜线不被氧化,增强稳定性,目前一般使用氢气还原方法.由此增加设备的改造,及增加危险性.
2.铜线比金线的硬度要高,在键合时需要更大力度及超声强度去压合,容易在芯片pad的裂损或暗伤,需要修改芯片pad的结构,同时也可以增加pad中的铜成分改善.

网友(2016-04-25):
铜线居多吧~

网友(2016-08-01):
然后呢然后呢

网友(2017-03-23):
未来铜线应该是主流,基于现在工艺设备还有很多使用金线的,目前金线还是主流。

网友(2024-05-09):
    存储类的IC应该还是金线居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