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转不DXF格式

楼主(2016-01-08):
大家好,为什么有些PCB文件在转成输出DXF格式时出错,不成功呢,而有些确可以呢,请问是怎么回事,好郁闷呢。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是要把PADS里的结构保存下来,你直接选择板框后,复制一份就行了

网友B:
降版本,重新导入再转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这情况,等到高手解决了

网友:
文件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是要把PADS里的结构保存下来,你直接选择板框后,复制一份就行了

我不是要板框,我是要把整个文件都导成DXF格式 ,给结构工程师,这样他好跟着板子改结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要板框,我是要把整个文件都导成DXF格式 ,给结构工程师,这样他好跟着板子改结构呢

你是反过来弄的,你是在抄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反过来弄的,你是在抄板吗

哪里是抄板呢,大哥,要修模用的呢,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的啥错?

他只说有问题,然后点确定就没有了下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版本,重新导入再转

那为什么有些又可以呢

网友:
方便发图过来我看下吗   570467113

网友:
无图无真相。光聊也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我试过一次是因为元件有问题,导不出来的,后来去掉顶层就可以导出来了。你一层层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