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元理图电阻和电容一般如何标注才是规范?

楼主(2016-01-08):
画元理图中经常遇电阻和电容参数,经常见到有用 数字、数字+字母
工作中经常遇到同一张图纸,不同同事改过后表示方式不一样,造成生成BOM同一器件多项,还需要手工整理检查。

以下是个人理解:
如贴片电阻 是因为体积小才打丝印 104表示10欧母
如贴片钽电容 丝印 105 表示1微法
电解电容一般情况都是直接使用如1uF

如10K的电阻 有标10K 有标 103
    0.1uF电容 有标0.1uF 有标 104

当然最后表示的意思是一样,一般大家是如何标法。应该怎样标示才算规范?

谢谢大家的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A:
首先,10K是103  不是104.  对于研发大部分人,直接说1u,10K是直接的,说104  1002 220 要换算一下。
不过这个只是习惯问题,我看到有人是反的,就跟mil ,mm感觉一样,只是习惯。
但从结果来看,大部分都直接标值,因为感觉代码是面向生产的,值是面向研发的,所以标值更直观,料号描述里面可能需要添加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10K是103  不是104.  对于研发大部分人,直接说1u,10K是直接的,说104  1002 220 要换算一下。
不 ...

谢谢你的回复,已经更正,手误打错了。
看了你的回复也是觉得值应该是面向研发的,公司有时经常需要多个研发同时完成。不同的人使用不同标法,甚至同一张图有两种标方,看来这种混乱要统一才行。

网友:
我感觉还是10K,1uF这样标直观!

网友B:
RS0603-102  、CS0603-102  我是这种方法...

网友:
习惯直观的标,见到的也比较多,一眼就看明白了,不用再换算,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0603-102  、CS0603-102  我是这种方法...

朋友Value是Value,Footprint是Footprint,如果你使用RS0603-102  、CS0603-102,应该放到哪一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Value是Value,Footprint是Footprint,如果你使用RS0603-102  、CS0603-102,应该放到哪一项呢?

...

呵呵!唉,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