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symbol与PCB封装引脚对应问题。

楼主(2016-01-09):
问题:如果我原理图Symbol有4个引脚,Pin number 分别为A、B、C、D的话,那么它对应的PCB封装引脚的名字是不是也要是A、B、C、D?

网友A:
是的,用第1方网表必须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用第1方网表必须对应

连大小写都区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大小写都区分?

像三极管,二极管类可带字母的管脚号,我都是用大写的字母,大写比较规范点没试过小写对大写(或大写对小写),个人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
原理封装和pcb封装Pin number 都用 1.2.3......

网友:
大小写无所谓,但是保持一致更好一点

网友:
理论上来讲,只要原理与PCB引脚数 一致就OK,但个人习惯是数字,除非阵列多,如:BGA,采用字母与数字集合 模式

网友:
不一致就不知道谁是谁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