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一个PCB板厂, 需要做哪些‘功课’

楼主(2016-01-10):
因业务需要, 公司准备引入一个新的PCB 供应商。
目前有联系一家供应商, 准备下星期去那家工厂参观,访问,考查……
1. 去之前, 需要做哪些‘功课’ 会比较好?
2. 到了现场, 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细节, 参数?
3. 如何能判断那个厂的工艺能力, 技术水平, 人员素质?
谢谢!

网友:
带上采购谈条款 带上品质检查各种类型的制程管控   带上技术的了解制程能力

网友A:
首先产品需要什么样的pcb要心中有数,是快件样板,还是批量,还是研发,快件,高端数字,射频,fpc,hdi,。。。?这些解清楚了,然后才有的放失去问供应商,它如何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产品需要什么样的pcb要心中有数,是快件样板,还是批量,还是研发,快件,高端数字,射频,fpc,hdi,。 ...

Thanks Dyh
1. 数据处理类, 工控板。算的上是高速了(6 G 以上)
2. 正常情况下, 4-8层, 板厚的1.6 or 2.0 mm
3. 板形 接近mini-ITX。板材, 普通高TG。
4. 0.65mm pitch BGA 常用;少部分区域的走线会是3.2/3.2 mil(w/s);钻孔, 时常用8mil的; 有金手指。

以上信息是否有进一步阐明问题?
能否提供更详细的信息、见解?
Thanks

网友:
价格方面不需要去,看报价单,直接比较;
去板厂,要看机器制程工艺能力,也就是硬件方面;但现在一般板厂硬件能力都差不多,而且普通人也看不出区别;
那就要观注软件方面:流程控制、品质控制,看看每个工序的作业指导书,异常情况应对方法,相关的文件、记录等是不是齐全。
再就是看看员工的精神面貌,如果有兴趣,可现场抽查下员工对作业指导书等文件的认知理解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