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做一个小四轴的板子,求大神帮检查

楼主(2016-01-10):
我现在正做一个小四轴,现在已经布局完毕,还没布线,我想让大神帮看看布局有要注意的地方没,叠层每层设计有没有问题每层厚度有什么不对的,有没有阻抗要求?因为U10是NRF24L01,所以担心阻抗会有要求。如果做完了,我会上传一个完整的,包括小四轴的上位机和算法。

网友:
很好奇,期待欣赏你的成果!

网友A:
上面那个U11是什么模块? 蓝牙?如果是2.4G  不知道跟24l01+放一起有没有问题  其它的还好    这板子不需要四层吧

网友:
赞一个,等板子打出来后,发出来看看吧。

网友:
打开place-bound-top  实体已经超出板边?  芯片电源引脚不接退耦、滤波电容? 如果器件只放在top层  2层板就够了 ,如果要 四层板根据板厚设置特性阻抗:单端50、差分100/90,据此设置好信号线线宽线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U11是什么模块? 蓝牙?如果是2.4G  不知道跟24l01+放一起有没有问题  其它的还好    这板子不需要 ...

那个U11还真是蓝牙,但和NRF24l放在一起没关系,因为不同时用,蓝牙是准备用上位机测试时用的,真正摇控飞机是用那个NRF24L

网友:
板子一定要做的和产品外形一样吗?

网友:
加几个电容吧

楼主:
硬件PCB全出来了,发上来,大家看看,要改哪?如果能直接帮改了并附上更改说明就更好了。硬件出来就是软件了,软件比较难了,卡尔曼滤波器,四元数,PID,估计没这么快了。

网友B:
你这个项目2层板就能搞定,4层板更好不考虑成本的话.你这个项目主要电源这一块要重新处理下DC-DC电源出来一定要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项目2层板就能搞定,4层板更好不考虑成本的话.你这个项目主要电源这一块要重新处理下DC-DC电源出来一 ...

我不是很懂,我把原理图也给你发了,你帮改下行么?